调参不下桨就是作死

楼主(2015-07-25):
看图吧,不解释

看这一堆桨

看这一堆桨

网友A:
没见血就很不错了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不应该只有断桨吧,应该还有断肢神马的才对~

网友B:
惨痛经历,初调试时,桨断了两根,usb线打破里面的线,右手无名指被打破,中指一个血泡,左手硬按GPS安装杆2分钟后才想到切换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血就很不错了

安全真的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惨痛经历,初调试时,桨断了两根,usb线打破里面的线,右手无名指被打破,中指一个血泡,左手硬按GPS安装杆 ...

什么飞控?什么机架这么暴力

网友:
好红好血腥

网友C:
当时遥控器被我乱设置一通,飞控一接电脑,直接起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飞控?什么机架这么暴力

APM2.8 山寨F450,当时应该是切GPS返航模式的,后来切自稳才停转

网友D:
这都不算太严重、刚刚开始烂桨很正常
等你打到自己或者打到别人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都不算太严重、刚刚开始烂桨很正常
等你打到自己或者打到别人就知道了

这。。。安全措施要放第一,打到人了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时遥控器被我乱设置一通,飞控一接电脑,直接起飞了

也是粗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2.8 山寨F450,当时应该是切GPS返航模式的,后来切自稳才停转

室内吗?要是室外就跑啊,室内危险性确实非常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安全措施要放第一,打到人了可不好

呵呵、所以调试的时候就要拆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内吗?要是室外就跑啊,室内危险性确实非常大

阳台上,没处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所以调试的时候就要拆桨

CC3D飞控,前面调参都是把桨拆了,完了再上桨试飞。但是调了好多次,起飞老自旋。
并且有时调完三段开关参数或PID后,遥控操作没反应,又得从头开始弄飞控,计算电调等。

后面就不拆桨调,算是体验了

网友:
拆桨为了以防万一。。。结果,真的赶上万一了

网友:
调参一律下桨,安全第一。不要怕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飞控,前面调参都是把桨拆了,完了再上桨试飞。但是调了好多次,起飞老自旋。
并且有时调完三段开关 ...

CC3D我没用过、不过我调试的时候都是把桨去掉
正常后才上桨、然后室内试飞

网友E:
cc3d的调参软件还提醒要卸下浆

网友:
人没打伤算是万幸,去年一个模友没下浆直接肚子和胳膊划了好几道口子,我们俗称就是开膛破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3d的调参软件还提醒要卸下浆

用500轴距机架,估计是CC3D不能完美支持吧,调了多次无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500轴距机架,估计是CC3D不能完美支持吧,调了多次无果

680都试过也没什么问题,试试tl固件自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E:
680都试过也没什么问题,试试tl固件自动调参。

这个回复最具价值,多谢,我试试

网友:
安全第一啊 还好人没事

网友F:
LuZhu这庆幸没有打到身体啊,我有一次调试差点打到脸了 吓死我了 人家还在读书了 哎

网友:
调参还上电?!高人

网友G:
调好了照样刀刀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遥控器被我乱设置一通,飞控一接电脑,直接起飞了

你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调好了照样刀刀见血

好没节操的头像

网友H:
15秒自动上锁,不是要解锁才会起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