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l直鸡 手感感觉太灵敏了

楼主(2015-07-25):
gpro的三轴 调哪里?之前玩了一年小电直?突然玩这个感觉打舵太活了

网友:
三轴陀螺仪里面有灵敏度调节,我没用过gpro,用过zyx。

网友:
飞几次就适应了,感觉灵敏是心里紧张的原因

网友A:
调“飞行参数设定”中的十字盘下的“飞行风格”和“滚转速率”。也可以直接调用“初学者建议参数”,对于新上大机的人来讲很好用,随着对机机的人机磨合,在逐步调整相关参数。
可以参考这位老兄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2080

网友:
有得調校陀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飞行参数设定”中的十字盘下的“飞行风格”和“滚转速率”。也可以直接调用“初学者建议参数”,对于新 ...

你这个不错

楼主:
以前一直飞450 后来飞了一年100 450没飞了,现在又买了500感觉太油了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jj越小越灵活!

网友:
先调低点灵敏度,反正以后你自己也不知不觉的往上调的,信我吧

网友:
飞行风格和敏捷度调高就稳了

网友:
小机灵敏多了,你是EXP曲线没有调好吧,我先飞500在飞V977,根本控制不住

网友:
肯定可以调节的

网友:
推荐卧室里玩 nano cpx 3d 换无刷
然后玩什么飞机都不觉得灵敏了。。。

网友B:
500L应该比小鸡更稳更好飞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0L应该比小鸡更稳更好飞把

调好了很稳 但有点笨重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好了很稳 但有点笨重感

550L更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