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是装配问题,还是设计就是这样的?

楼主(2015-07-25):
买了个小F的 RTF版,不明白前后轮为什么要做成2个倒八字形状?(如图中紫色线条)是设计就是这样的(设计成这样轮胎不是容易磨损掉)?

还是装配问题?需要自己调成平行吗?

网友A:
是应该这个样子,跑起来会直线些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应该这个样子,跑起来会直线些

谢谢回复!
因为不动控的方向跑起来不是直线,而且动微调旋钮一点点不是左就是右!
第一次玩车,身边也没有人玩车,所以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因为不动控的方向跑起来不是直线,而且动微调旋钮一点点不是左就是右!
第一次玩车,身边也 ...

大脚就这样,不要对他的直线太在意,基本上调不直的,他又不是来跑赛道或直线的,玩玩空翻,跑跑土地,飞飞坡就行了,娱乐为主,
<

网友:
后内8前外8跑起来稳定不容易歪
<

网友:
这个任何车都有这个的,用臂码上的那个定位豆调的,越野,竞速卡,房车全部都有这个角度的

网友:
不会磨花轮胎的,轮胎匀速转动,接触面(线)只有一瞬间与地面接触,只有加减速才有正常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