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电机输出值不一样怎么办啊,求教

楼主(2015-07-25):
四轴电机输出值不一样怎么办啊,求教!油门行程都校准了好多次,整体校准和单个校准都搞了,还是不一样,被挡在这了

网友:
什么飞控?

楼主:
兔子二代,收来折腾一下,卡在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兔子二代,收来折腾一下,卡在这了

这个不明白,只会APM飞控。

网友A:
换电机吧,一样的kv值,不是同一批次的都有可能不行。你这种情况只能把电机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吧,一样的kv值,不是同一批次的都有可能不行。你这种情况只能把电机都换了。

哦,谢谢了

网友B:
输出值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如果机架不是绝对的平衡而且不是起飞就绝对悬停不动,那电机输出肯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值不一样是什么意思?
如果机架不是绝对的平衡而且不是起飞就绝对悬停不动,那电机输出肯定不一样 ...

嗯,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