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九接收机焊了很多次 为什么这个天线还是不行?

楼主(2015-07-25):
焊这个天线 我试过了 不接天线 距离有4块瓷砖 只焊天线的信号线 距离5块瓷砖 焊天线和地线距离7块瓷砖  但是最远就7块瓷砖了  这说明我地线和信号线都是已经焊好了 起作用了 但是为什么 距离会这么短呢?

网友:
接收机应该坏了 就算没天线也不止这点距离!

网友:
我的fs接收机就坏了。多轴一起飞立马侧翻炸鸡。fs控不好油门不精确

网友A:
原装发射接收就扔了吧,换frsky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发射接收就扔了吧,换frsky是王道。

为啥这样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这样说

包括我在内,见过已经不下20个人出现这种问题,现象是无辜距离变的只有几十米远,我用富斯9刷er9x,从玩车到直升机3D超过2年,无奈换futaba控。福斯原装发射接收突然距离变短,换frsky发射接收却延时严重影响直升机3D操作。不过飞多轴不错空中距离可以接近3km

网友:
天线阻抗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