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评估一下维修价格

楼主(2015-07-25):
小炸!碰到树叶了,下来云台连杆断了!! 其他都没问题,图穿也是好的。咋整?是自己AB胶粘一下玩,还是售后,售后大概多少钱?

网友A:
不超过1000吧

网友B:
自己ab吧,返厂没有一两千下不来,还能查出你其他的坏了,顺手又给你换了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C:
这一炸相当700炸一次。。。
摔个3 4次直接扔了买新的。。

网友:
我觉得要把坏的件更换,自己粘的怕不牢固。

网友:
坏的件发给我 我给你D一个铝的

网友:
发到售后,操作超过1000,估计在2000左右

网友:
不差钱还是换吧,舍不得的话就清理好断面用啊啵胶粘吧。。。

网友:
dji不收你一两千,除非他不是dji

网友:
有动手能力就D,无能力就寄回去,这样的结果也需要在这发问?是来找安慰的吧?

网友:
应该不超一千吧

网友D:
我知道有人会焊这个铝合金得

网友:
相信自己

网友:
相信自己,也搞不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1000吧

大疆是全云台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ab吧,返厂没有一两千下不来,还能查出你其他的坏了,顺手又给你换了

ab胶对付这种镁铝合金效果会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一炸相当700炸一次。。。
摔个3 4次直接扔了买新的。。

700可以修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有人会焊这个铝合金得

谁啊大神?求指点

网友:
朋友的买来首飞,炸了云台一条排线,更换俯仰轴,1200,供参考

网友:
你们那我不知道  我家这有一个  我的自行车铝圈裂了都是找他焊的

网友:
这个炸的有点严重啊。一般铝件歪了或断了,都有可能伤到电机。我的h3-3d也炸过一次就铝件歪了一点,但是yaw轴电机轴炸歪了。转航向时震动大,横滚会歪,只好返厂换。

网友:
什么质量,还算良心国产吗,靠发发牢骚

网友:
凑合修一修吧

楼主:
有修过的哥们给估算个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700可以修好吗?

700 指的是700级直升机。。。。。。。

网友:
会修就买件自己修,不会修就返厂吧

网友E:
加QQ201440588有你想要的

网友:
断的部位

网友:
表示慰问,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QQ201440588有你想要的

修云台还是什么????

网友:
小心相机坏了没有?  相机主板坏了没有?云台肯定是坏了 ,云台电机坏了没有?顺带看看你动力电机坏了没有,既然摔机了 坏了都是有可能的,后续吗.....大家都懂的

网友F:
你知道这世上有3D打印机吗?论坛上有好多3D打印大神的看谁能帮你打个

网友:
不超过1000

网友:
呵呵 这里没有你想要的答案 去打电话问大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知道这世上有3D打印机吗?论坛上有好多3D打印大神的看谁能帮你打个

这个是得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600左右就可以吗?

网友:
先自己试试能不能修 就不好在反常把    估计的1000往上

网友H:
排线没断就打个洞拧颗螺丝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排线没断就打个洞拧颗螺丝搞定

排线完好,如何打孔拧螺丝固定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完好,如何打孔拧螺丝固定还请指教

加我401005189

网友I:
好惨啊!以后是不是不应该来论坛了!各种惊险各种炸鸡,我的精灵都不敢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惨啊!以后是不是不应该来论坛了!各种惊险各种炸鸡,我的精灵都不敢飞了!!

炸一下一个月工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完好,如何打孔拧螺丝固定还请指教

三轴云台对轴精度要求很高,返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云台还是什么????

修云台

网友:
自己用3D 打印做一个就行了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云台还是什么????

加QQ我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啊大神?求指点

铝的即便是焊了精度也不够啊。

网友:
800不到 我上一次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完好,如何打孔拧螺丝固定还请指教

打孔拧螺丝重心不知在哪里了,楼主请慎重

网友:
2000内最多了

网友:
估计没有多少钱

网友:
楼主有几个选项可选,选择之前先得自己初步定损,是不是只有云台坏了还可以飞,
情形1:如果不是可选择A.从此搁置再也不玩了 B.返厂维修
情形2: 如果是,往下进入选项,
      选项(1) :不做任何维修,拆除云台 以后飞行都不上云台
      选项(2):进行维修。包括 a. 自己买配件维修
                                               b.在此帖继续等好心模友或第三方取得联系后协商有偿维修
                                               c.返厂维修
说明:情形1当中:选择不维修会避免额外的支出,代价是停飞;选择返厂能让飞机满血复活,代价是银子,价位按模友估计的靠谱。你会怎么选?
          情形2当中选项(1):选择不维修会避免额外的支出,代价是航拍功能缺失
                           选项(2):a.可避免过多的支出,代价是自己必须具备相应的模型知识和动手能力和空余时间和未能完全修复的几率
                                               b.可避免过多的支出,比a项稍贵,代价是等到合适的第三方的时间,以及未能完全修复的几率
                                               c.可极大降低时间成本和未完全修复的几率,代价是银子 估价同情形1
楼主愿意承受怎样的成本就选哪一项,所有选项不是很确切的话就选最近似的那一个
忘了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让帖子引起厂方 的注意,导致他们为树立为用户着想的形象把此次维修作为标榜特例特殊处理 从而提供质优价廉的维修;可以去对应区域发帖,但成功几率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