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二代。向右偏16个数值。如何解决???

楼主(2015-07-25):
如题:天地飞9二代。向右偏16个数值。如何解决???目前微调智能调到偏值为1.不能居中归零。以前只是0-1跳动,放在箱子里,一天就向右偏16个数值了。飞机慢慢向右偏离。除了调解微调,有什么办法解决,难道需要换个操纵杆???

网友:
有中位调节的,找一找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A:
进工程模式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长按左铡第一个键开机,就可 以进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工程模式校准一下就可以了,,
长按左铡第一个键开机,就可 以进入了,

感谢指点,我试试。

楼主:
天九有遥控器控制杆校准,开机按住左侧第一个键,进入控制杆校准,重新校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