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一般用多久需要保养一次?

楼主(2015-07-25):
手上买的TM4014 用了大半年不只能什么时候该保养一次,然后怎么样保养?

网友A:
正常飞行的情况下,基本没什么需要保养的。炸机后,轴弯了,换轴。时间长了,轴承坏了,就换轴承。

网友B:
无刷的不用保养的

网友C(2015-10-10):
每次飞後軸承加润滑

网友D(2016-08-16):
新手潜水游过~拿分学习~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