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空M调参遇到遥控器校准副翼不在中位偏离值+16,飞机起 ...
悟空M调参遇到遥控器校准副翼不在中位偏离值+16,飞机起飞一直慢慢向右偏离

楼主(2015-07-25):
如题:悟空M调参遇到
遥控器
校准副翼不在中位偏离值+16,飞机起飞一直慢慢向右偏离,多次遥控器校准无效,如何解决??遥控器微调了只能调到偏离+1.不在中位。请高手指点,不胜感谢!!!天地飞9二代遥控器。

网友:
遥控器微调

网友A:
遥控器高级设置里面,校准一下遥控器中立点,然后在调参软件上在校准一下遥控器。

网友B:
这个之前t8fg有遇到过,,,遥控器微调都居中,飞机重新上电对频然后在进飞控校正遥控器试试,我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