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天翼15E配置问题???

楼主(2015-07-25):
托大家的福,前几天断翼的飞机已经修好了,我之前配置2216  1100kv用1147浆,1300毫安35c,电池全鼓了,T插还很烫?????????

网友A:
小鼓正常吧,一般都会鼓一点的,
用过好多个后发现,不鼓的电池通常容量质量不如微鼓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察觉,还是我过放了

网友B:
兄弟。。。配11寸的桨没感觉有点大么。而且吊机不怎么舒服吧。。。推荐使用1047的1100KV算是正好的了。

网友C:
这个配置能飞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配置能飞多久?

3分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配11寸的桨没感觉有点大么。而且吊机不怎么舒服吧。。。推荐使用1047的1100KV算是正好的了。

可是用1047动力太弱了   练吊机都不能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鼓正常吧,一般都会鼓一点的,
用过好多个后发现,不鼓的电池通常容量质量不如微鼓的,
不知大家有没有 ...

电池股可能是高温吧

楼主:
小桨动力不够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用1047动力太弱了   练吊机都不能够

动力不够是正解,今天试飞了1100KV差不多满油门才能吊机,这个配置是飞航线的,我就听了卖家的鬼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力不够是正解,今天试飞了1100KV差不多满油门才能吊机,这个配置是飞航线的,我就听了卖家的鬼话··· ...

那应该用什么配置,我用1147桨电机发热的厉害,动力都降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配置,我用1147桨电机发热的厉害,动力都降低了

啥???动力不够???开啥玩笑。。。大连15E,都10了架。  本人就3台,别的模友有人手二架也有1架。大概有七八个人。。。。动力有用2216 1100KV。。我的是2216 1250KV。全部用的是1047.桨。吊机半油门高一些。完全没有问题。你不会是油门没有校正?还有楼上兄弟说:动力不够是正解怎么可能。我虽然没有用过11寸桨。但是我用过10 7E的桨。。光这个就带不动别说11寸的。桨大。KV高。加油会有明显的滞后。你只有在电机转速上来的时候才会有动力。可是3D失速都是突发性的。所以推荐换1047.如果动力真不够。换电机或者电调。电调30A就够,不过我们用的都是40A的UBEC。好盈。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朗宇2216 ,1250KV        1047桨。      好盈40A UBEC      1300MAH -1500MAH杂牌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7573&extra=&page=1

朗宇2216 ,1250KV      ...

哦哦  我用的是1100kv  难怪动力不够,刚上网看很多人用2838的1300kv很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应该用什么配置,我用1147桨电机发热的厉害,动力都降低了

10 寸11寸都用过,还是不理想!想要爽留的升级电机

网友E:
楼主是不是装机的时候热熔胶打多了,重量重了,而且修飞机修的也增重了,现在起飞重量多少克了?

另外你的电池是不是品质不高的原因也加剧了动力不足的因素,,,

2834 ,2838的电机好像是要配4S的电池,kt哥就是那么配的。

我手头也一堆3S1300呢,我也用2216  1250KV 1047。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7573&extra=&page=1

朗宇2216 ,1250KV      ...

电调是好盈40A的天行者(红黑颜色)?

大家都说好盈飞腾系列的好(黑皮、天蓝色的字),但是我发现飞腾比天行者贵一倍,甚至不止一倍。

我想换用飞腾40A,15E用绰绰有余,等将来换30e的时候,想着电调也可以凑合着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不是装机的时候热熔胶打多了,重量重了,而且修飞机修的也增重了,现在起飞重量多少克了?

我装机基本没用热熔胶  可以排除超重,我用的1100kv  1047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  我用的是1100kv  难怪动力不够,刚上网看很多人用2838的1300kv很暴力

1100的是真经配置。。。。。。绝对够大连都都是这样的。。。。而且我也飞过。。差别。。没啥差别。。。。绝对能吊机。动力越高,动作越不好作。。。。。。你可以品一品。

网友F:
我跟13.14楼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电调是好盈40A的天行者(红黑颜色)?
是的,天行者就行,40a ubec的。飞腾买12a一以下的,50a以上直接铂金,

网友G:
同样配置同样电池1047桨天热四分之三油门吊,温度适宜的时候三分之二油门就可吊机,天冷可以用1147半油门就好吊但是反扭大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