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指导想学习fpv内有福利哦····

楼主(2015-07-25):
我一直住玩电直 最近感觉练习直机有点无趣 想玩玩其他的调节下  看别人 玩多轴航拍的有点心动也想玩玩 FPV现请教论坛中的 大神们 支招出点子
现有设备:1   graupner mz-24遥控器   2  塞斯纳 1.5米泡沫的那种   3  奥林巴斯 om-d 单反
计划配置设备达到的目标: 超视距飞行 20km左右  可能我的载机不行  前期先用这个 设备配齐都调试好了 这塞斯纳就当练习机 以后再考虑换载机
摄像头 如果塞斯纳带不起微单 就上摄像头微单不做考虑。
请高手推荐设备:1、飞控    2、图传   3、遥控器的信号放大设备  4、头戴fpv眼镜 可以头转动时摄像头一起跟着转的    5、其他周边设备。
如果 我没列出来的 也请 给我说说 谢谢了

网友A:
20公里!你不怕查水表啊,没有见过那么远的,用平板天线也不得行。十几公里的见过有人搞过,20公里太远了

网友:
来看黎梦恬的

网友:
论坛搜F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公里!你不怕查水表啊,没有见过那么远的,用平板天线也不得行。十几公里的见过有人搞过,20公里太远了

20公里是最终目标   硬件设备 一步到位    软件   调试技术 和其他方面 慢慢摸索着 再搞  我想着东西 也不是 一次性 就能弄到 飞2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公里!你不怕查水表啊,没有见过那么远的,用平板天线也不得行。十几公里的见过有人搞过,20公里太远了

可以 说下 你见过 搞十几公里的  他用的什么设备吗

网友B:
1.果子或Arkbird或apm
2.欧姆威5.8g1w+aat或罗美2.4g1w+aat
3.切糕433或arkbird 433
4.你说的是头追 固定翼而且长航时不建议带视频眼镜 想要头追可以自己DIY一个模块直接接在遥控或433上  这个论坛有教程
5.周边:屏幕 dvr ccd
6.载机推荐:大胖小胖 天行者 双子星
7.妹子不错^~

网友B:
还有fpv不建议这么远5公里就差不多了

网友:
没玩过,也来学学

网友:
妹子是FPV拍到的?不会吧,这样会不伤到人家也吓坏人家啦,楼主贼坏

网友:
本人菜鸟一个,不过也玩了大半年穿越了,对FPV 有一点点了解吧,就楼主而言飞控还是有很多选择的MWC,APM,切糕,非凡,A控,果子,实在钱多烧得慌可以上飞宇自动驾驶仪,个人推荐果子,因为我朋友用听他说还可以,图传按照你20KM的要求至少也要1W以上的,这个牌子也很多,选正规点的就行.增程的话,20KM的距离个人感觉没必要装了,飞这个距离基本都靠飞控航点飞行了,装的话可以装433,2.4G功放,视频眼镜买华科尔的吧,显示效果比一千多的好,这个我用过,视频眼镜一般用不惯的,长时间带头晕,建议只卖显示屏够了,玩远距离少不了天线自动跟踪云台。要是带上你的单反的话,你那小塞斯可用不了,带单反就买架天行者X8,不玩航拍测绘的没必要带单反记录用   GoPro够了,最好带个GPS定位丢机了还可能找得回来。还有很多东西就不讲了,楼主要是想玩刺激点的还是玩穿越吧,在丛林里飞老爽了

网友:
福利拿走,求问图片出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3飞控怎么样  我看论坛里有人出个u3  还有其他设备 和你说的大致差不多   就 飞控 是 u3   要是 u3  可 ...

也行 但是觉得不好  u3的价也快赶上果子和a控了  性价比不高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这图片还能发啊??

网友D:
额的神,20KM啊,仰望!额才2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额的神,20KM啊,仰望!额才20米

20km  是最终目标  肯定要 慢慢练习  调试    只是 现在想吧 有些设备一步到位 弄好  省的以后 才升级   还有 就是 专心弄一套设备 好  总比 每次升级换设备 又是新手 慢慢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