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油门曲线问题

楼主(2015-07-25):
新组了个APM f450,第一次飞感觉忽上忽下很难控制。

F450因加了脚架,起飞时向右倾斜,手动补了一点儿左倾后可平稳起飞。 自稳模式

F450离地时,油门几乎推到了70%。在离地后飞机就会向上窜,而且有平移的情况。手动减小油门,F450掉高非常快。感觉控制特别难。而且由于开启了简单模式,反而觉得方向不好控制。

油门曲线如下,请问是不是需要调改下,可以解决忽上忽下的问题?

网友:
不懂,也来学习

网友A:
桨过大了吧,还有是电机用了低攻角吗,相比下我喜欢鼓起来的曲线而非你这种凹下去的,
低油门时机子都没飞起,相对阻力不大,要急升的比例,
中段是最佳输出的,用平直曲率,
顶端接近电机极限转速提升的高高而扭矩提升的不大,所以平缓的曲率

网友B:
油门线调到这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过大了吧,还有是电机用了低攻角吗,相比下我喜欢鼓起来的曲线而非你这种凹下去的,
低油门时机子都没飞 ...

你说的油门曲线是调整为楼下说的那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线调到这样试试。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过大了吧,还有是电机用了低攻角吗,相比下我喜欢鼓起来的曲线而非你这种凹下去的,
低油门时机子都没飞 ...

1147的桨是不是稍微大了点儿?正在考虑要不要进点儿1045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油门曲线是调整为楼下说的那种吗?

见过很多老手都这样调,好处和道理也在其中,你那个响应的很奶油的,容易输出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油门曲线是调整为楼下说的那种吗?

是的,还有可能是桨和电机的功率有点不匹配,用小点的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还有可能是桨和电机的功率有点不匹配,用小点的桨吧

好的,谢谢。一般有什么公式或者经验表可以对电机功率和桨的大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一般有什么公式或者经验表可以对电机功率和桨的大小吗?

真要公式的话你要会量桨的各个参数,很烦的,但一般桨都有拉力范围,和适用的电机参数等,直接配。

网友C:
油门曲线在哪儿调啊!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曲线在哪儿调啊!遥控?

遥控上

网友:
我也是2216电机,1147桨,不过机架式S500的,我飞起来也是忽上忽下的,感觉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