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720i super duo3有没有研究的

楼主(2015-07-25):
用24v输入会出现一路充电出错,错误代号output voltage too higt,输出电源过高。由于网上资料太少,就来问问老手了。12v输入完全正常

网友:
那就用12V的呗

楼主:
最大输入电流40A,12V,你懂得

楼主:
接过测试,发现DCDC处于BUCK的时候就不能工作,有电源高手指导下吗

网友A:
看样子用于buck的开关管击穿了,这个管子是串联在输出的,所以输入电压会直接被输出。
断电之后用表测一下mosfet的ds是不是短路,是的话拆下来再测,确定损坏的话就是这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用于buck的开关管击穿了,这个管子是串联在输出的,所以输入电压会直接被输出。
断电之后用表测一下 ...

想不到真的有专家来了,难道有HYPERION的电路图吗?我借鉴一下其他的,如无意外应该串充的结构大致都是这样。可以解释一下几个开关管的工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用于buck的开关管击穿了,这个管子是串联在输出的,所以输入电压会直接被输出。
断电之后用表测一下 ...

大侠能否留个QQ,想学习学习

网友A:
这类充电器电路结构原理都差不多,串联在电感前面的管子负责buck(降压),电感后面的管子负责boost(升压),这两个管子是分开工作的,降压时boost管子关闭。升压时buck管子长开。

升降压原理网上很多你可以找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充电器电路结构原理都差不多,串联在电感前面的管子负责buck(降压),电感后面的管子负责boost(升压 ...

总之很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充电器电路结构原理都差不多,串联在电感前面的管子负责buck(降压),电感后面的管子负责boost(升压 ...

再次感谢,打开真的是一颗PMOS击穿短路。估计就是问题所在了

网友B:
720i是有史以来最容易坏的充电机~在我手上维修的720i大概有7到8台了!可用垃圾来形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0i是有史以来最容易坏的充电机~在我手上维修的720i大概有7到8台了!可用垃圾来形容

分享下通常坏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720i是有史以来最容易坏的充电机~在我手上维修的720i大概有7到8台了!可用垃圾来形容

同样用720 的求易坏的原因以及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