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数据说话 纠正一个FPV界长久以来的误区 桨是不 ...
实验数据说话 纠正一个FPV界长久以来的误区 桨是不是越大越省电

楼主(2015-07-26):
数据上传中...

网友A:
数据呢,坐等

网友B:
当然不是啦,要让电机工作在最佳力效状态

网友C:
桨与电机之间是互相匹配的关系

网友D: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E:
应该是电机大小相同 kv不同的比较吧? 比如冲浪者加高与不加高就是一个典例

网友F:
这个是很复杂的事

网友G:
有专业的测试吗?坐等哦

网友H:
桨本身有效率点,同样电机,小kv,大桨可能省电,也不是必须的。

网友I:
大桨效率肯定高,至于匹配什么电机那是另外的事!!

网友J:
起飞重量相同,电机尺寸相同,低KV配合大桨,与高KV配合小桨,那肯定是前者效率高。 起飞重量相同,电机尺寸相同, KV相同,低电压配合大桨,与高电压配合小桨,肯定是前者的效率更高,这个是肯定的

网友K:
主要是要看电机和桨的匹配,桨的尺寸及电机KV值 是要做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