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大神指教450级别选择问题?

楼主(2015-07-26):
新人,入魔一个月,一直在飞模拟器和minicp小鸡,因为太忙,断断续续练习,悬停只差对头,所以想练会入手个450级别,450l和380还有x3。不过个人最近喜欢380,请大神帮忙评价一下机子。谢谢,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380好机配件贵!
X3不错。价格适中
450L 亚拓的不错,有副厂零件炸鸡修便宜!

网友B:
富丽是你最后的选择~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完全看你有多少钱 多少钱办多少事 有钱当然要买最好的 没钱就飞越450pro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0好机配件贵!
X3不错。价格适中
450L 亚拓的不错,有副厂零件炸鸡修便宜!

富丽380 马上就要出了 喜欢380就等等富丽吧 估计8月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丽是你最后的选择~

富力还是差点,振动比较难缠,件软!

楼主:
嗯,我也在等富丽的,看看怎么着,觉得还是应该先买个空机留着

网友:
我的看法一直是光机身那部分买富丽或者飞越,然后旋翼头 十字盘 尾波 双推 这些都改装件,尾桨夹可飞越推力冰人推力,这样配还有好处皮传轴传随意选,根据自己需要,当然新手我推荐皮传。这样配下来我空机不比飞越富丽的空机贵多少,比亚拓可便宜不少。x3除外,但x3配件太贵。我玩2年多最开始玩的450空机除了机身都换改装件了,现在2架450还是我练新动作的主力军。

网友:
亚拓或飞越的450吧,配件确实便宜,而且满大街都是。如果不差钱就电装选好点的,以后换个别的飞机电装还能用。

网友:
飞越吧,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