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内八无法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26):
跪求帮助
电池电量满格,校准过程一切正常,指示灯黄色慢闪(在家里),遥控器绿色连接正常,内八操作却无法启动。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
1.遥控器行程反了。
2.gps需要校准

楼主:
naza模式下 没有马达选项,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跟GPS没关系吧。四种八都不启动吗?

网友A:
我的618新到的精灵2也是内八不能解锁,但是外八可以,具体原因不明,供楼主参考。。。

楼主:
各位,谢谢大家的帮忙,我已经搞定了,具体原因不是很清楚
不过大概是搜不到星的原因,拿到阳台上就搜到了
不过在此之前,我也调了不少参数,应该都有影响,例如方向杆左右上下都推不到1000,后来校准了。

网友:
不管有没卫星,按理都可以正常启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18新到的精灵2也是内八不能解锁,但是外八可以,具体原因不明,供楼主参考。。。

进调参把遥控器两个反向的调为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