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人450十字盘外盘 与飞越完美兼容

楼主(2015-07-26):
朋友把飞越的十字盘外盘的 长球头摔断了  螺口断到里面了  没有找到 合适大小的 钻头(本地没有买小钻头的)要买个新的 很郁闷 忽然发现 冰人出十字盘外盘  手头就有一个 经过比对 认为应该没有问题  加些别的配件 买回来了 一装 完美配合 虽然也不便宜 但是能省一点 是一点吧

网友:
还以为冰人出新款

网友:
楼主,如何将斜盘轴承取出来啊,能上个图说说不,我有个断了一个耳,但发现太紧了好难弄,一直没搞

网友:
我亚拓十字盘这样下两个了

网友A:
里面那个大轴承怎么取呀

楼主:
回复 3楼和5楼 不好意思 我也没取出来 换的 新轴承

楼主:
我前面 研究了下 要做个东西拖住下面 上台钳  上面垫个 5毛硬币 应该能敲出来 无奈 单位 没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面那个大轴承怎么取呀

我是先打烤箱烤了好久 然后拿起子手柄顶出来的 当然轴承也基本上废了 密封胶圈都化了

网友B:
楼主用那个专用拆卸工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那个专用拆卸工具了吗?

没有 用了个5分硬币 打磨机 打磨了下 刚好 卡上 底下的口  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用了个5分硬币 打磨机 打磨了下 刚好 卡上 底下的口  就ok了

好方法,我原来暴力撬下来过那个轴承,不过外盘也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