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和s550优缺点比较!!!!!!!!

楼主(2015-07-26):
之前飞的f550加FPV设备2.2kg。飞12分钟。看看淘宝s550有上翻角重量比f550轻!!!。于是买了个改为s550。还是原来的f550配置2.1kg。结果飞行9分钟。为啥时间变少了???是不是上翻角损失动力了???    另外感觉s550机架软!!!用劲一压就弯了。虽然s550里面有碳棒,还没f550硬。

网友A:
同问 我是S550 浪宇2212  ATG1450浆 4S5200电磁  飞7分钟 全负重大概2.4KG 而且果冻严重

网友B:
现在S500好多假货。我买过初期的S500,比我JB硬多了。

网友:
看LS。。。。。。回复。。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 我是S550 浪宇2212  ATG1450浆 4S5200电磁  飞7分钟 全负重大概2.4KG 而且果冻严重

你的桨太大了吧!1450  我的果冻也是很厉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S500好多假货。我买过初期的S500,比我JB硬多了。

怎样辨别真假。你的初期的比F550机臂硬吗?

网友:
我的S500就感觉很软很软很软,软软软!

网友C:
s550也有很多牌子的 sk的就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 我是S550 浪宇2212  ATG1450浆 4S5200电磁  飞7分钟 全负重大概2.4KG 而且果冻严重

我只能说 神一般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辨别真假。你的初期的比F550机臂硬吗?

硬过山寨F550的好多。

网友:
同问 我是S550 浪宇2212  ATG1045浆 4S5200电磁  飞7分钟 全负重大概2.4KG 而且果冻严重

网友D(2015-10-05):
请问楼主,你的f550的具体配置是什么样的,能否给个清单,我是新手,我刚买的dji原装的f550挂3s5200的电池才飞6分钟就红灯报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你的f550的具体配置是什么样的,能否给个清单,我是新手,我刚买的dji原装的f550挂3s5200的 ...

朗宇2212kv980  乐天20A APM飞控 电池3S 5200毫安
我正要出电机和桨那!有意qq 1915920445

网友:
引用 网友C:
s550也有很多牌子的 sk的就不错

hmf和sk的那种好?淘宝上sk的好少,就两三家卖,hmf和山寨的一大堆。但是hmf还要300多,sk的才280?麻烦给个链接,那种是正版?看了坛子里说s550的中心板软?sk和hmf哪种硬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