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可拆机翼 mini clik

楼主(2015-07-26):
尚未首飞。翼展560mm,装了飞控,万一不好飞,可以辅助一下。

网友:
顶贴拿分闪人

网友A:
1047浆?反扭力太大了 ,目测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47浆?反扭力太大了 ,目测不好飞

2204电机+8043桨+400mah 2S双天 + A3飞控  总重143g估计不好飞,所以装了飞控。等飞熟了再把飞控慢慢关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4电机+8043桨+400mah 2S双天 + A3飞控  总重143g估计不好飞,所以装了飞控。等飞熟了再把飞控慢慢关掉 ...

晕 8034的浆怎么现在和1047的浆一个样了 我的都是那种直的..............
还有 你这个确实重,小3d我这里到是有个配置,接受用地平线的带as3x,2.5克摇臂舵机,5克小猪无刷陪5040浆,1s电池
这样做出来的飞机应该在40克左右
你这配置适合普通尺寸的3D

网友B:
现在怎都是电子系统高大尚,猪也能飞的理念啊!不爽

网友:
a3飞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怎都是电子系统高大尚,猪也能飞的理念啊!不爽

8年没玩固定翼了,都忘了,回归固定翼第一架飞机,加飞控以防炸鸡对飞手造成严重心理伤害。哈哈。正常的3D飞行加上个飞控那还有啥乐趣。

楼主:
很早前用过一次,飞了5分钟,还不好评价。不过当时是装在了准备扔掉的飞机上的,装上以后飞机变得很硬朗,指哪飞哪,当然只是简单飞行+吊机,退魔太久,也不会啥动作,简单飞行。
我用的是3D锁定那一款,没有一键吊机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早前用过一次,飞了5分钟,还不好评价。不过当时是装在了准备扔掉的飞机上的,装上以后飞机变得很硬朗 ...

调试各方面容易吗,,这个只适用于3d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各方面容易吗,,这个只适用于3d机吗

调试很容易。还有另一款,平飞/吊机模式,貌似可以用于fpv之类的。我这个是3D保持/增稳模式,因为我对平飞和吊机不是很感兴趣,所以买的是这个带3d保持/增稳的。3D保持就是摇杆回中后飞机保持姿态不变,你把飞机调整到侧飞或者垂直吊机状态后摇杆回中即可,剩下的飞控替你保持住。增稳就是偏航后,飞控帮你修正一下姿态然后就不再干预,并不保证飞机姿态不变。

据说增稳模式可以增加抗风能力。不过3D保持模式,一切都是飞控帮你完成了,如果都靠这个模式,属于傻瓜模式,飞起来就没啥意思了。fpv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试很容易。还有另一款,平飞/吊机模式,貌似可以用于fpv之类的。我这个是3D保持/增稳模式,因为我对平 ...

明白了好多,,多谢

网友:
有一种看着就不好飞的感觉。。。。话说泡沫用加么。。。。。。坏了粘吧粘吧就好了。

网友D:
那个,请问飞后感觉如何呢。。我自己切了个680翼展的330还不知道怎么配电机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请问飞后感觉如何呢。。我自己切了个680翼展的330还不知道怎么配电机桨呢。。

刚飞完,爽飞。不过是带飞控的。关闭飞控还没有试验,因为实在是水平不行,开着飞控还错舵呢,需要带着飞控熟练一段时间。
10mm EPP,挺结实。炸了几次,丝毫无损。
我这个重量大个头小,以为会是个石头机,很快。实际感觉挺慢的,并不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飞完,爽飞。不过是带飞控的。关闭飞控还没有试验,因为实在是水平不行,开着飞控还错舵呢,需要带着飞 ...

副翼,拆卸的。装的时候怎么固定呢。求学习。我也想把我的kt机拆开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副翼,拆卸的。装的时候怎么固定呢。求学习。我也想把我的kt机拆开拿。

如图固定。固定用的塑料绳剪断,纤维胶带撕掉,就分开了。
比较厚的EPP固定效果还可以。KT的话可以参考,改进一下。
准备过两天再做一个常规尺寸的。拆开拿低调多了,破塑料袋拎着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固定。固定用的塑料绳剪断,纤维胶带撕掉,就分开了。
比较厚的EPP固定效果还可以。KT的话可以参 ...

就是啊,没车。拿个飞机出门各种问题。比如飞机诶:能飞吗,飞多高,飞多远,飞多久,多少钱,自己做的吗,然后就上手摸,什么材质。摸了来一句泡沫的啊。。。就是想整低调点。

网友:
牛,很不错的方法。

楼主:
更新:
飞控真是不好用,飞到第三次,切到手动模式,手感好多了。果断拆了。要入飞控的谨慎。
另外飞机很好飞。速度很慢。
按理说这么小的翼展这么重的重量应该比较难飞。
缺点是向右打副翼,需要补油门,不然飞机只是歪着飞,并不转弯,且容易失速。
左打副翼无此问题。
不知道是否是机身长度不够导致。
(向右打副翼,如果油门不够,机身整体向右平移,而不是右倾转弯)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晕 8034的浆怎么现在和1047的浆一个样了 我的都是那种直的..............
还有 你这个确实重,小3d我这 ...

你的配置我很喜欢,能在详细的告诉下我吗?那个带AS3X的具体型号,还有小猪的5克无刷网上有59元的,但是没有买家记录,一般都是120元送个25元?2.5A的电调?以前记得是160元带极品3A电调,我不知道那个3A电调的具体型号名字是什么。麻烦都具体详细的告诉下我吧,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晕 8034的浆怎么现在和1047的浆一个样了 我的都是那种直的..............
还有 你这个确实重,小3d我这 ...

还有你这些的重量,机翼宽度,机型等等,谢谢

网友:
装飞控只能给人增加惰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你这些的重量,机翼宽度,机型等等,谢谢

某宝搜50cm epp. 里面有参数 翼展:560mm 机长:590mm。我刚做好的时候是140g,因为机翼和机身固定点比较脆弱,现在有些地方加碳片加固,155g的样子。

这种机子我建议买epp自己切,效果可能会更好,而且还便宜。我是怕麻烦,所以买的切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配置我很喜欢,能在详细的告诉下我吗?那个带AS3X的具体型号,还有小猪的5克无刷网上有59元的,但是 ...

我买的是A3飞控,不是as3x. A3便宜。你可以买一个感觉一下,如果遥控器上有三段开关,那就可以随时控制飞控的工作模式--3D/增稳/关闭,可以随时体会不同模式的作用。
我是D7E的控,主飞小电直977的,用2段开关控制,只不过只能在两种模式之间切换,若切换第三种模式,需要load另外一套模型参数。
D7e+18元山寨接收机,飞板机小3D还是蛮不错的。没做过拉距测试。不过我的飞场很大,都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配置我很喜欢,能在详细的告诉下我吗?那个带AS3X的具体型号,还有小猪的5克无刷网上有59元的,但是 ...

最近忙啊,东西一直放着在积灰,不过最近动力方面又有新发现了,8520的减速组配上大螺距的螺旋桨,实测满电能达接近70克的拉力,一般至少50克左右,重量就又能大大降低,最近在考虑是否买点回来实验,有刷就是有点不耐用,不过有朋友用了接近20多个小时还没有坏,每次至少连续飞1个小时,我也在考虑买点回来,不过就是最近都没有什么时间做飞机,材料倒是弄了好多回来,看到你们这些做飞机心里痒痒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2204电机+8043桨+400mah 2S双天 + A3飞控  总重143g估计不好飞,所以装了飞控。等飞熟了再把飞控慢慢关掉 ...

我笑了,3D机用飞控还有乐趣吗?可拆机翼有什么意义?

网友(2015-08-26):
引用 网友A:
最近忙啊,东西一直放着在积灰,不过最近动力方面又有新发现了,8520的减速组配上大螺距的螺旋桨,实测满 ...

。。。。。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求个详细的配置,就是你前面的那套。8520.。。。。加个我估计也是20多了。还是无刷好。盼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A3飞控,不是as3x. A3便宜。你可以买一个感觉一下,如果遥控器上有三段开关,那就可以随时控制飞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笑了,3D机用飞控还有乐趣吗?可拆机翼有什么意义?

可拆机翼很重要,关系到能否入模。平时在单位附近,中午休息时间玩,手提飞机跑来跑去的,那我可出名了,害怕丢了工作。拆开装袋,没人会关注我,我拎着个塑料袋。嘿嘿。

飞控用处不大,主要是怕炸鸡,还没入门。等正飞倒飞练熟了,就去掉了。因为飞机太小,不如大鸡好控制。不过增稳效果不错,大风天照样可以练习。反正可以随时关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的配置我很喜欢,能在详细的告诉下我吗?那个带AS3X的具体型号,还有小猪的5克无刷网上有59元的,但是 ...

现在的猪无刷很多都是假的.真的好像没有了只有收二手,我是在苍狼模型买的,这家掌柜还不错,带飞控的板子是在景晟航模哪里买的你可以加群个小飞机群里面很多都是论坛里的高手301717538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猪无刷很多都是假的.真的好像没有了只有收二手,我是在苍狼模型买的,这家掌柜还不错,带飞控的板 ...

.....猪无刷,定制版,厂家可以再做吗?还有不懂,为什么叫猪。无刷。。。。我倒是加小飞机群里了。。。一直在潜水。。。求指点

网友:
问下?那能买到EPP板材,KT的好板材。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猪无刷,定制版,厂家可以再做吗?还有不懂,为什么叫猪。无刷。。。。我倒是加小飞机群里了。。。 ...

在群里问呗。猪无刷好像是小猪大神定制的一批无刷,是模友取的名字

网友:
http://www.tudou.com/v/Vei0tnVCzM8/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我的小机机

楼主:
哪天找你去。:)

网友(2015-10-24):
看着真爽,报下配置吧,谢谢,盘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8034的浆怎么现在和1047的浆一个样了 我的都是那种直的..............
还有 你这个确实重,小3d我这 ...

感觉老版的直桨比这种耐炸

网友:
我也买过一个飞控,第一个起落飞完就取了,不爽

网友(2016-03-11):
什么材料的是

网友:
很好的创意、期待首飞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