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飞不起来,求教大神

楼主(2015-07-26):
六轴X模式 桨按照图安装好了 方向都对 但是解锁油门后 轻推油门只有正右侧(6号桨)的
电机
转,再推大油门 其他几个电机有的转有的不转 为了想要其他电机转,开始左右调整roll角和pitch角,同时继续推大油门 但是油门高到一定程度电机转速反而掉下来了 有的时候机体有一侧可以离地,我怕侧翻就马上收油门了 总之机体就没法平稳的离地起飞

网友A:
建议检查所有动力飞控等电子,硬软件系统,这样当然不能飞

网友B:
先校准下电调的油门行程再说

网友C:
油门行程不对吧

网友D:
上机器和飞控接线详图,帮你看看

楼主:
是电调没校准的原因 终结此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