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玩家们我的亚托700锁尾感度遥控器设置从60至99这么 ...
问问玩家们我的亚托700锁尾感度遥控器设置从60至99这么都一个样子、是

楼主(2015-07-26):
陀螺仪
是vbar,
遥控器
jrx11求高手指导

网友A:
用Sbus接法还是普通接法,普通接法别忘了接上陀螺感度通道,还有就是V8的软件上可能你将尾陀增益参数调的过低了,或者是钩选了锁尾
查一下就没事

楼主:
谢谢。Jeamy。我是常规普通链接安装,应该是勾选了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