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比较菜的问题,大疆能否搞个指南针自动校准程序。

楼主(2015-07-26):
指南针校准,看着S900-S1000校准指南针太累了,大疆能否搞个机器通电后指南针自动校准程序,用指示灯来指示指南针校准状态,因为S1000等机器带上
电池
,
云台
相机太重了。且手动校准有可能会引起Z15的Z轴弯曲。如果有这样的程序那是多么的方便,减少炸机。

楼主:
大家看下有无可能实现这个自动校准功能。

网友A:
你可以先把云台拆掉 做完校准后 再安装云台,或者 找个朋友帮忙 也不是很麻烦呀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但是我的意思是能够在程序上创新一下,不就完美了吗。我是假设有无可能。

网友B:
dji不可能给你做,做了自动校准以后磁罗盘再出问题就都是dji的问题了。正常的工业无人机飞控根本不可能每次起飞前都要校准,换一个城市飞也要校准。

网友C:
指南针校准是个问题,大疆的飞控算法太弱导致的。

网友D:
飞控用的这些罗盘都是比较简单成本比较低的飞控~受外部影响比较大~

楼主:
现在S1000校准没办法,先把云台断电然后用扎带固定,校准好后还的松绑插电,机器又重,比较麻烦。

网友E:
反正大疆的飞机还不是说炸就炸,校准搞得再怎么方便都没法避免炸鸡,我偏题了,楼主莫怪.

网友F:
精灵3是用手机校准的

楼主:
精灵3是用手机校准的 精灵3应该是手机APP进入校准状态,校准的话还是要翻动机器的。机器小无所谓,大机器有点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