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大疆E600动力套装通电后就不停的滴滴滴响?怎 ...
请教为什么大疆E600动力套装通电后就不停的滴滴滴响?怎么处理谢谢了?

楼主(2015-07-26):
请教为什么大疆E600动力套装通电后就不停的滴滴滴响?怎么处理谢谢了?

网友:
你接接收机了么。。。。

网友A:
没油门信号。。。

网友B:
遥控器关闭 通电调电源 然后遥控器油门最大 开启遥控器电源

网友C:
要么油门信号木有 要么油门信号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