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电机坏了还是好盈电调坏了?

楼主(2015-07-26):
电调和花牌电机都是新的,只是我在首飞的时候炸了个大桨其他没有任何损失。
今天我调试下尾舵机,没上大桨在家里试了几下陀螺仪修正的怎么样!
过程一切正常,可是最后突然电机不转了。
我把油门拉到最大只是偶尔听见电机里头有金属打击的声音,电机来回抖动,一会就不动了,但此时电机都冒了点烟很小的。
我又摸了下电机的电源都很热,电机也是。
随后我把油门放到最小并重新拔插电池后发现电机的提示声音比以前小了,而电调用设置卡依然可以设置的。
在试机前是放在空调屋里的,直接拿到客厅试机!
还有电机不转后发现kbar尾舵机也不正常了,其他舵机正常。之后又调试好了!
最后请问是电调坏了还是电机坏了?
Kbar出现的问题是不是在空调屋低温后拿到常温下导致电路板有凝水照成的?

楼主:
补充下:我用手转动电机没有任何卡顿及金属摩擦的声音!

网友A:
焊接问题,我看了你的图片 你的焊点很有问题,重新焊,要套热缩管,别用胶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问题,我看了你的图片 你的焊点很有问题,重新焊,要套热缩管,别用胶带

恩,晚上重新焊试试,

网友B:
航模千万不能马虎,尤其是直升机,看你的接头实在业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千万不能马虎,尤其是直升机,看你的接头实在业余。

第一玩电直,身边没人带!
谢谢大师们指教!

网友C:
你把油门拉到最大?电机空载了转速比额定高很多很多,多半电机烧了

网友:
电机缺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把油门拉到最大?电机空载了转速比额定高很多很多,多半电机烧了

没那么容易烧。。只是时间别太长。。前几天才换了电机轴承后通电空转了电机。。大概30秒左右 缓慢加油到全油门,4525 520KV

网友D:
电机盘车顺滑无卡滞,测量三相电阻值相当,万用表打下,三相之间相通,任意一相与壳体不通,即可认为电机无问题。不过你的电机都冒烟了,已经不用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盘车顺滑无卡滞,测量三相电阻值相当,万用表打下,三相之间相通,任意一相与壳体不通,即可认为电机无 ...

如果有一相有一圈有一匝短路,用电阻档基本测不出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了,电源接头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盘车顺滑无卡滞,测量三相电阻值相当,万用表打下,三相之间相通,任意一相与壳体不通,即可认为电机无 ...

用了你方法试了,属于正常,只是接头被我虚焊了

网友E:
这接头看着也是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接头看着也是晕了

是啊,本人手拙用30w的电烙铁把人家送的热缩管都给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