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度高温,热情不减,暴力单飞465!!

楼主(2015-07-26):
大捂汗的下午2点半  顶着32度高温 猛艹465
机机虽小 爆桨声大 建议开大音量
个人很享受爆桨的声音 所以自飞自录了一段 技术挫 各位看官随意

不知同飞465的飞友 有没有感觉富丽的尾管和轴传是不是太长了些?
导致暴力飞行中尾管软、变形导致的金鱼尾问题,
现换上稍短一些的嘉迪尾管和轴传,
恼人的问题得以解决,终于又可以愉快地啪啪啪了。。

花牌2221 好赢V3 70%定速  ,口粮很差 上了年纪的黑皮花牌1200MA
和大几十起落的达普1200 好在都可以暴力3分-3分半,下次体验一下80%是什么感觉。

网友:
飞的真好~

网友A:
大侠请问你的电调设置的进角和频率是多少,我的电机也是花牌2221  188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请问你的电调设置的进角和频率是多少,我的电机也是花牌2221  1880KV的!!

呃 没太记呀  我都是挨个试的 感觉动力肉就加一点,应该是好久前设好了就没动它了。 进角不是15就是18, 然后频率好像也是靠近中间的那一档,飞下来很烫很烫的说,没办法 各有取舍 想要温度低 动力就肉。。

网友B:
桨爆的声音真好,呼啦呼啦的~

网友C:
喜欢的话改DFC更爽

网友D:
2221起飞一分钟就烫的不能摸  还是俩月之前 现在的温度随便都是35+ 估计还得再放放

网友E:
32度在广州算很凉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21起飞一分钟就烫的不能摸  还是俩月之前 现在的温度随便都是35+ 估计还得再放放

烫也没关系 便宜货 尽量压榨吧

楼主:
过奖了 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度在广州算很凉快了

呃 大广州的热情确实不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的话改DFC更爽

DFC简单 粗爆 直接  ,可是不耐炸也, 练习机还是不要搞它了,有机会入大机可以搞一个尝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爆的声音真好,呼啦呼啦的~

手上就剩下嘉迪这个便宜玻桨了, 换薄一些的碳桨估计啪啪啪更爽

网友F:
田大师飞的真绚啊!如果有人专门拍摄那就更完美向你学习了!

网友G:
2221这电机可以吗?  不知和2520有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田大师飞的真绚啊!如果有人专门拍摄那就更完美向你学习了!

现在不抖了 瞎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2221这电机可以吗?  不知和2520有多大区别

飞480还算及格吧  2520没体验过呢

没45C的好电池 只怕2520喂不饱

网友H:
引用 楼主:
飞480还算及格吧  2520没体验过呢

没45C的好电池 只怕2520喂不饱

听着声音真好听  鸡鸡飞得真欢  不过我v3开定速 40%转数都很高 不知要怎定速的 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着声音真好听  鸡鸡飞得真欢  不过我v3开定速 40%转数都很高 不知要怎定速的 求教

先要在V3里边改为定速存储模式  然后机机在0螺距 50%油门 在地上转11秒,这是必要的标定过程, 之后收油 断电 ,定速就设完了,再然后在控里 NORMAL设 0-100%一条斜线 ,IDEL 1设 50%  IDEL2设 70% 都是一条直线,就爽飞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先要在V3里边改为定速存储模式  然后机机在0螺距 50%油门 在地上转11秒,这是必要的标定过程, 之后收油  ...

标定转速时上浆吗?  标定时 油门只到50%不用再提高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标定转速时上浆吗?  标定时 油门只到50%不用再提高了吗?

要上奖的, 50%只是为了标定一下,建议看看v3的说明书你就懂了

网友:
同是480级别,飞得比我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