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源 Q9XL 100KV 电机

楼主(2015-07-26):
哪位有用恒力源  Q9XL  100KV 电机制作的大4轴视频(28寸——30.8寸桨叶),请分享一下。

网友A:
28寸桨,直驱450貌似够了

网友:
能说下详细配置参数吗?好像很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B:
发错区了吧,这是直升机专栏,多旋翼不在这里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错区了吧,这是直升机专栏,多旋翼不在这里的- -

多旋翼不就是直升机的一个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旋翼不就是直升机的一个种吗

直升机,多旋翼,你百度下区别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S供电,100A电调,A2飞控,Q9XL电机,基本就这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