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的2204和银燕等的品牌电机用在280穿越机上有什么分 ...
山寨的2204和银燕等的品牌电机用在280穿越机上有什么分别

楼主(2015-07-26):
如题,非高手,也不是新手,没飞过穿越机

楼主:
会飞固定翼和直升机,不追求速度,拉力差多少?

网友A:
2204没比较过,说说2212 980KV,致盈动力空心轴2.0版的,4S,9寸桨极限拉力1KG出头,电流12A,山寨版,2212 1000KV,极限拉力900G,电流11A。就差这么点,价钱嘛,致盈的一个差不多够买山寨3个半。实测数据跟厂家标称的有点差别,但是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B:
没区别
山寨35元一只的电机飞的,请欣赏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4NzQwNzM1Ng==.html?x&sharefrom=iphone

网友B:
继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5Mzg0MzgzNg==.html?x&sharefrom=iphone

网友C:
看了结果,瞬间也想用没标货了

网友D:
那么还是那句过,省钱是花钱的开始。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E:
看看绕线是否工整,再看看动平衡如何,一分钱一分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