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把普通的照片转换成雕刻机可以识别的图像进行二维雕刻?

楼主(2015-07-26):
有没有办法把普通的照片转换成雕刻机可以识别的图像进行二维雕刻?
ArtCAM有一个功能可以雕刻侧脸的人像,但是修图难度太高,直接这样雕刻出来完全无法直视。
我想,有没有什么方法把照片上面的图像变成素描,然后只是一些线条,让ArtCAM识别出来进行二维的雕刻

网友A:
不,没有一键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没有一键式的。。。。。。。。。。。。。

我知道ArtCAM 可以修图,如果要一笔一笔去修图才行的话那就杯具了。

网友:
也问同样问题

网友:
photo可以将照片变成素描保存为合适的格式再变换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用图像处理软件,把彩色照片转成灰度图,即高度图,用灰色的深浅表示高度,就能用雕刻机了,但是对照片有要求,背景尽量简单,光线均匀反差小,最后出来的灰度图,还要手工修一下,反复试雕,修图,达到满意效果,再批量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可以用图像处理软件,把彩色照片转成灰度图,即高度图,用灰色的深浅表示高度,就能用雕刻机了,但 ...

如果只是做一张图还是非常麻烦的,那看来还是没有我需要的那种方法了。

网友:
網路上找到的的雕刻軟件是否合你的要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qs8Zt0AHw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2eJjCjNW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OpuU4YMhA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ra20KmijoM
這是商業作品!
http://sylvia.com.tw/客製化禮物.htm

网友:
全息照片可以的

楼主:
哈哈,这个我当然知道,只是自己无法实现

网友:
PS当然可以。。。

网友(2015-09-09):
我是外行,但是我就在本论坛、本专题看到过可能属于这方面的帖子,是国内高手的实践,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