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飞下来尾舵机烫手

楼主(2015-07-26):
3D 4分钟飞下来尾舵机烫手正常吗?本人新手一个

网友:
都在3D了还是新手,让我等情何以堪?

楼主:
的确是新手啊,瞎翻而已

网友:
电流过大?

网友:
没鱼尾现象,传动没阻滞的话是配的过小,或错用了斜盘的舵机吧

网友A:
锁尾感度太高了吧。由于感度太高会增加锁尾舵机的负担,所以尾舵机会发热。我之前的450就是这样的,普通模式飞行下来尾舵机很烫,后来发现是陀螺仪设置问题,我那尾舵机是宽频舵机,陀螺仪设置成窄频的了。纠正以后就不再发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感度太高了吧。由于感度太高会增加锁尾舵机的负担,所以尾舵机会发热。我之前的450就是这样的,普通模 ...

我也是宽频的你感度设多少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宽频的你感度设多少

我感度设低了貌似会顺时针飘

网友:
什么舵机?电压合适吗

网友:
最简单的检查一下,比如说用球头钳卸下球头扣,拉动拉杆试试有没有阻力

楼主:
拉杆很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宽频的你感度设多少

普通飞行模式锁尾感度是80%,3D模式感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