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朗宇A2212 980kv组装四轴,最重能多重起飞,

楼主(2015-07-26):
请问各位大师,想用朗宇A2212  980kv组装一架四轴,1047桨,3S电。不知起飞重量最大是多少,请哪位试过的说说,谢谢。

网友:
1.5KG

楼主:
1.5kg是只能起飞呢还是正常飞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1.5kg是只能起飞呢还是正常飞行?

正常飞

楼主:
好的,正准备装台四轴玩玩,那应该没问题了。谢谢了。

网友A:
你把每个电机的拉力乘以4,就是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每个电机的拉力乘以4,就是总重量。

那就不只1.5kg了,最大的话那应该是3.28kg了,最小也有2.15kg了,还是实践为准。

网友B:
每个轴的最大拉力乘以4就是最大重量,每个轴的最大拉力的一半乘以4再减掉一点就是适合飞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轴的最大拉力乘以4就是最大重量,每个轴的最大拉力的一半乘以4再减掉一点就是适合飞的重量

那应该2212够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