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三线调频的32频道接收机

楼主(2015-07-26):
就上三根线来调频的32频道接收机

网友A:
什么叫三线调频?请科普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三线调频?请科普先!

diy个一体机,想再加个接收,问题是那个板子上接频道调节只有三根线,问老板说三根线是通迅用的,用程序调频的,不是拉高低电平用的

网友B:
SPI接口?CS\CLK\MOSI三根线搞定,但是你还要有单片机或者别的带有SPI接口的IC啊,而且你的接收模块SPI协议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接口?CS\CLK\MOSI三根线搞定,但是你还要有单片机或者别的带有SPI接口的IC啊,而且你的接收模块SPI协议 ...

就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