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老生常谈!?机体增重危害严重?

楼主(2015-07-26):
不是老生常谈!?机体增重危害严重?要改装直机让其拥有更多的功能,问题是接踵而来生生不息!现在又面临超重问题,原本起飞重量在650克左右的400级直机,现在增加了三个12克舵机及一个天地飞接受机,还增加了一些机构及外面包了一层泡沫塑料机身,增重量大约在150克左右,如此超重量还能飞得起来,重量越大,尾电机的负荷也就加大,真担心到时候这个尾电机能否承担重负?在座的各位当中一定有对直升机负重能力有经验的高手吧,你们的感觉如何?增重量150克相当于增重24%,这重量可不少,不过通过一些贴子看到有高手为直机加装像真外壳,增重量达到30%也有,也有朋友试验直机的负重能力,为450挂上两块电池,增重量达到250克,如果是这样,则增重好像又不是能到要命的地步!
是不是这样不要紧或致命伤,还得看大伙是怎么样看待直升机负重能力或忍受增重的能力?

网友A:
增重会增加机械部件的负重,飞起来的感觉就是变笨重了
恰当的增重会增加飞机的稳定性,加大抗风性,减少灵活性
你增重之后,只要不是做剧烈的3D机动,无所谓的

网友:
有没有装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重会增加机械部件的负重,飞起来的感觉就是变笨重了
恰当的增重会增加飞机的稳定性,加大抗风性,减少灵 ...

呵呵,这个改装400机尾桨电机个头看上去也太小了,就担心到时候负荷太大,会燃烧掉,是那种空心杯电机,散热能力天生就差,又加了个铝壳!

网友B:
您的问题有待考究哦!我自己也是改装直升机的,我也很关心载重对飞机的影响。
但是您在帖子中指的“致命”是指什么呢?是机体强度还是重心?若是前者的话,那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希望楼主您能通过做更多的测试验证吧!
当然!我对您改装g400尾电机的做法表示强烈赞许,希望楼主能把自己改装心得与大家分享,造福大家!也希望楼主越飞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问题有待考究哦!我自己也是改装直升机的,我也很关心载重对飞机的影响。
但是您在帖子中指的“致命”是 ...

有经验才有底,才能对未来做出判断!改装以后对强度不担心,毕竟不飞三D,而这个机子据说是可以飞三D,因此担心的是重量问题,一超重就会带来扭矩增加的麻烦,而尾电机又是那种散热不行的有壳有刷电机,现在要超负荷运转,还要再加上一个安装用的铝管套,说不定飞上天几十秒不到就会因为尾电机过热而摔机,搞过改装机的可能知道这方面的历害关系!

另外不是改装尾电机,而是利用这个小电机改装成推力/抗扭两用,增加了垂直尾翼。

网友C:
我一直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喜欢把尾巴改成电动的,难道电动的效率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喜欢把尾巴改成电动的,难道电动的效率更高?

不是喜欢,是特殊需要!另外没事总想着改动一下,如果是机械传动桨尾,在结构上也能实现九十度转动,但绝对没有电动尾桨那样方便。

网友:
LZ是专业灌水啊

楼主:
呵呵,你叫它是水贴?说得也对,提出问题而没有技术含量,就等着高手向内注入有技术含量的的贴,要是没人注入,那就是水贴无疑!

网友D:
期待LZ的特殊需要早日开花结果,不要忘了交作业啊!

网友E:
尾巴电机转动九十度后,飞机就没有了锁尾会自旋啊

网友:
开心就好,折腾本身就是享受那个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电机转动九十度后,飞机就没有了锁尾会自旋啊

上面不是有垂直尾翼?有了前飞速度后那个就能起到稳定作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实现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期待LZ的特殊需要早日开花结果,不要忘了交作业啊!

呵呵,悬空了一两分钟,由于是一个人,也顾不上拍照,以后会有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不是有垂直尾翼?有了前飞速度后那个就能起到稳定作用!当然说起来容易实现不容易!

你的想法真是很奇怪,的同时你又去做了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相信这点小问题难不倒中将的

这点小问题难不倒中桨!可上桨跟在小兵后面也这样呼呼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