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08 CC3D 在有风的情况下会抖动,怎么调PID

楼主(2015-07-27):
只看大图
提示:

网友A:
没风能飞就不错了,我用15.01从来没飞起来过,就用默认参数都自旋

网友B:
用手动模式试试

网友C:
两种情况,第一种p的参数高了,被风吹一下,有频率的振荡,而且停不下来,第二种,能停下来,说明i的参数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