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新手,请教关于油门问题。自稳模式,油门推一点点。电机会逐渐加速。什么原因?

楼主(2015-07-27):
穿越机新手,请教关于油门问题。自稳模式,油门摇杆往上推一点点保持不动。电机就会逐渐加速。一直加速。什么原因?
如何解决。一直飞固定翼。电动,甲醇,汽油机,。直机450也操过。dji的naza也操过。。。
飞控:cc3d
机架:qav 轴距280mm
电调:银燕12A
电机:LD 2204kv2300
桨:6030
电池:3s

网友A:
我的CC3D也是这个问题,感觉像是飞控认为电机开始转就一定要离地起飞,所以会加大油门。。。我飞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碰地飞机也会瞬间加油门。。。

楼主:
切换到手动模式的话,又一切正常,电机转速随油门摇杆逐步增加,而不是疯狂的自己加速。。。各种pid参数都设置 了。自稳模式下,一推杆,保持不动,马上就发疯自己加速旋转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电调的设置,这个现象貌似是启用了超柔和启动模式,检查下吧。

网友:
可能是。他要提高转速才能达到自稳。2楼是他着地时会发生各种不平衡,自稳瞬间介入强烈介入导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到手动模式的话,又一切正常,电机转速随油门摇杆逐步增加,而不是疯狂的自己加速。。。各种pid参数都 ...

以上解释合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CC3D也是这个问题,感觉像是飞控认为电机开始转就一定要离地起飞,所以会加大油门。。。我飞的时候如果 ...

飞行时接触地面会类似得到额外的“升力”,飞机反弹向空中再正常不过了,有遇到过。实际上还没等飞机接触地面由于地效就已经产生更大的升力了,再与地面亲密接触下自然相当于助推了一把

楼主:
可能没说清楚,,还没起飞,在地板上测试就是这种情况。。。没离开地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飞行时接触地面会类似得到额外的“升力”,飞机反弹向空中再正常不过了,有遇到过。实际上还没等飞机接触 ...

恩,知道了~

网友C:
从来没飞起来过?包括手动模式也没离地?你轻推油门,测试一下手动模式的左右、前后、旋转是否正常,我怀疑你是电调的线接错顺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来没飞起来过?包括手动模式也没离地?你轻推油门,测试一下手动模式的左右、前后、旋转是否正常,我怀疑 ...

已经确认过的,没有接错。

网友:
你手动模式能离地吗

网友:
起飞麻利点,离地就没事了

网友:
正常 推油门 起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