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v2炸鸡,改玩开源,apm首飞 暴力测试

楼主(2015-07-27):
最初买的naza,后听说naza爱好自由,所以买了以稳定著称的零度。前些日子s4v2也抽风炸鸡了(有帖子有视频),故毅然决定投入开源的怀抱。
一直听说开源麻烦,调好无敌调不好容易出莫名其妙的错误。所以安全起见用了炸过机的那套tm2213(两个电机自己换了轴承),山寨精灵桨,廉价铝合金机架组了一台。
玩了以后发现开源其实不难弄,而且什么都可以自己调整。花了一天时间就装好,设置完毕。6个模式调整了naza那种。第五通道一个三段三模式另一个两段随便一切就是rtl,7通道设自动调参。
默认参数起飞就蛮稳当,自动调参一下手感好的一毛。
飞行完毕后还能查看各种数选举,还设置了记录imu数据可以查看机架震动。垃圾将震动就是不行加了减震也要正负5左右
上些图片,炸鸡后顺便升级了地面设备10.1寸ips屏(保值、安全),还有暴力试飞录像(atl),自动返航录像还没有上传完毕

网友A:
怕难。。。一直没弄开源都是买商品控,感觉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怕难。。。一直没弄开源都是买商品控,感觉好贵

apm好弄的,我不也是一下就搞定了。就是要买好一点的apm,开源就怕硬件不过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好弄的,我不也是一下就搞定了。就是要买好一点的apm,开源就怕硬件不过关

apm现在好点的多钱?一套4百能下来了吧?PIX挺流弊吧。。。好像是1千多更流弊

网友B:
自稳调的会不会太高了?这么暴力

网友:
我用的miniAPM,配的gy的m8nGPS,感觉很好,自动导航很准

网友C:
这个PID好像不太抗风的,3.2版本调的P好像都比较小,或者应该找个有风的时候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稳调的会不会太高了?这么暴力

自动调参的到的,我的桨是9寸的 p应该会比大桨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PID好像不太抗风的,3.2版本调的P好像都比较小,或者应该找个有风的时候调

自动调参不是要 无风才行么?我这个p不小了啊

网友C:
下一行的,0.1都不到的那个P,你下降的时候看看它晃不晃,下降速率不用多1m/s多点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D:
显示屏效果很好啊,淘宝关键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一行的,0.1都不到的那个P,你下降的时候看看它晃不晃,下降速率不用多1m/s多点就能看出来了

gps模式油门收到底下降 不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屏效果很好啊,淘宝关键词是?

淘宝就这么一款 10.1的i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