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数传接电脑信号强度好于接手机

楼主(2015-07-27):
同一个数传接电脑100米信号百分之百,接手机却百分之10。。试了好多数传,有433 915 全部都是这样,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
同一个发射机·······那就是电脑跟手机不同的供电能力区别了

网友A:
一样一样一样的啊,纠结了很久很久,问了很多很多人,木有答案
为了这个问题,我改了不少,怕手机供电不足,数传改蓝牙接收,直插5V电源,怕天线不行,买了433的拉杆天线
结果还那个鸟样

网友B:
我的更惨,百米断线,造了三个天线,在家试讥号强得多了,星期天下雨没的试,貌似卖家发的天线很随意,除便发你二支便是,也可能频率不同的我拆过似是2.4G当900数传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更惨,百米断线,造了三个天线,在家试讥号强得多了,星期天下雨没的试,貌似卖家发的天线很随意,除便发你二 ...

我的是手机连接信号几十米就没信号了,笔记本连接同样距离信号的百分之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一样一样的啊,纠结了很久很久,问了很多很多人,木有答案
为了这个问题,我改了不少,怕手机供电不足 ...

你数传接手机解决了没?我初步判断是天线问题。

网友B:
昨天换新天线AB配合实测,高度42M距离270M 还有10-25强度,应可达300M,原装天线100M也不到,不错

网友:
可能是系统方案不同,可能电脑功能支持的更完善,手机和笔记本上网,同样的距离,电脑强太多,具体要专家说说哪里不同。

网友C:
有可能是手机供电不足 试试OTG线外接电源

网友:
大家都是用XBee Pro 900HP 吗?双方都用随机天线,30米就断线,不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数传接手机解决了没?我初步判断是天线问题。

我早都换过天线了,结果是信号确实好不少,手机信强了了电脑也更强了,还是没法解释手机始终比电脑差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手机供电不足 试试OTG线外接电源

这个可能可以排除,因为我换过内置电池的蓝牙转发的地面端,问题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早都换过天线了,结果是信号确实好不少,手机信强了了电脑也更强了,还是没法解释手机始终比电脑差一大 ...

我连上电脑把天线卸下来信号都有很好,连手机卸下天线立马就没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换新天线AB配合实测,高度42M距离270M 还有10-25强度,应可达300M,原装天线100M也不到,不错

这天线制作的教材能给一下吗?

网友:
天线制作看这
http://www.qsl.net/bv3fg/cqm/44/44064.htm
900Mhz V型天线制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