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Lite + GPS 打舵漂移问题

楼主(2015-07-27):
NAZA Lite主控,已经刷了V2,IMU已校准,之前因为马桶效应,GPS向右拨了一个小角度,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每次打舵,飞机都会向左漂移,无法实现原地转圈,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高级校准一下?

楼主:
高级校准之前做过,不过GPS拨动角度之后没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级校准之前做过,不过GPS拨动角度之后没做

罗盘校准过吗? 姿态模式基本可以脱控吗?

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校准过吗? 姿态模式基本可以脱控吗?

如果是的话就应该没问题了

我每次起飞都会做一次罗盘校准,来回切换几次GPS和姿态模式,然后飞机水平转一周,然后垂直转一周,灯灭停止,等GPS搜星灯变绿再解锁。安装GPS之后,从来都是GPS模式飞的,没再试过姿态模式,回去再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每次起飞都会做一次罗盘校准,来回切换几次GPS和姿态模式,然后飞机水平转一周,然后垂直转一周,灯灭 ...

姿态模式向一侧明显偏 gps模式的定点旋转就会画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