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非凡OSD的进,共同讨论个事。

楼主(2015-07-27):
一、使用非凡OSD(N3),当精灵2飞到半空时,是否可以遥杆外八字,从新设置家?

二、精灵如果从A点起飞降落到B点,在精灵不关闭电源的情况下,遥控从新外八字设置家,然后起飞。那么当精灵返航时,是返回A点?还是B点?

网友A:
你想多了。
N3设置的“家”和精灵的返航点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在空中飞行中执行遥控器外八操作,非常容易造成电机停转并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多了。
N3设置的“家”和精灵的返航点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在空中飞行中执行遥控器外八操作,非常容 ...

哦呵呵,那我明白了,OSD的设置家,只是在屏幕上,让你看到方位。

那你说,如果精灵从A点降落到B点后,然后不关闭精灵电源,直接在从B点起飞,那是不是自动返航点仍然是A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呵呵,那我明白了,OSD的设置家,只是在屏幕上,让你看到方位。

那你说,如果精灵从A点降落到B点后 ...

对,除非你掰杆重新锁定返航点:主控在找到6 颗或更多的卫星后,飞行器能自主悬停时,切换IOC 开关的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3~5 次。(航向锁定->返航点锁定->航向锁定为一次)

网友:
确实想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除非你掰杆重新锁定返航点:主控在找到6 颗或更多的卫星后,飞行器能自主悬停时,切换IOC 开关的航向 ...

明白了,感谢朋友

网友:
重置返航点只需要切s2超过5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