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航拍,新手如何选择飞机?

楼主(2015-07-27):
本屌想学学 FPV航拍这两个热门的技术,飞行技术不是问题,难点在于拍摄,摄影技术,所以想购一台航拍的多轴飞行器,

很多魔友直接推荐上 大疆 精灵3 , 可是我总觉得 自己配是不是更划算 性价比更高?到底如何选择?

网友:
低配,练手

楼主:
其实练手不练手也无所谓,我欠缺的是摄影技术,至于飞行,我也玩了10几年航模了,除了没飞过FPV之外,飞固定翼3D动作,直升机都飞过,

另外,我其实是需要可以接拍一些商业广告的能力的飞机,前端时间我朋友就找我想帮他公司拍个广告片,但是我手里没飞机,只好作罢

网友A:
精灵配狗 自己弄的太折腾 效果也不好  最后拍片子还是精灵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灵配狗 自己弄的太折腾 效果也不好  最后拍片子还是精灵靠谱

可以详细点吗? 精灵是几代?

狗是 Gopro 3 还是 Gopro4 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详细点吗? 精灵是几代?

狗是 Gopro 3 还是 Gopro4 呢?

买新不买旧

楼主:
那精灵自带的那个 4K 超清 怎么办?闲置了吗?

网友:
固定翼 吧!!!买个  冲浪者 自己再去加装设备,,,,不要买 四轴,,,,,

网友:
如果不炸机   精灵3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电池性价比不高      自组要达到精灵3 的效果 至少配狗4 也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精灵自带的那个 4K 超清 怎么办?闲置了吗?

买精灵3就不用狗了

网友:
我也是很疑问,精灵练手很贵

网友:
明显是为了学航拍,选精灵3吧,大疆APP有针对航拍做视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