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
PIX的PPM编码延迟问题

楼主(2015-07-27):
正序浏览
pixhawk用ppm编码模块有近半秒的延迟,天9接收,手动模式。
然后试了下用futaba sbus就没问题,这种情况正常不?是编码模块的问题还是什么?

网友A(2016-02-09):
延时最多不会超过100ms的 你是看上位机估计时间么 这样不准的

网友B:
我的也有延迟,和楼主一样,天9,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2015-08-24):
这肯定不正常。要是有半秒的延时是不可能用手动正常飞行的。而且就算在APM上用PPM编码也不会感觉有延时,更何况是PX4。

网友D:
有延时是肯定的,从接收机接收到数据转成PWM需要至少0.5ms,最差情况就是2.5ms.再从PWM转成PPM,假设是8通,第8通道从PPM串行输出就至少要2ms×8=16ms,pix从PPM获取数据再输出PWM给舵机,舵机读完PWM最差需要2.5ms.
如果是sbus,100kbps,没有这些中间环节,只有pix读sbus,输出PWM,最差也就2.5ms,sbus的串行延时可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怎么测到的延迟?
接收机—ppm编码—飞控—舵机这一条线,还有接收机同时直接插舵机,然后调混控,过飞控的和直接插的两个通道输出一样的,结果过飞控的舵机明显有延迟,直接插的舵机是为了证明延迟不是接收机引起的

网友F:
一般不会

网友E:
你是怎么测到的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