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直跳到穿越 遇到个问题

楼主(2015-07-27):
因为什么也不懂 直接买了一套到手调试到手穿 就稀里糊涂的飞了起来  自稳模式和四通机一样没难度  手动模式比电直还要灵活(这个能不能调下手感啊  实在是太灵活了) 不过也没啥问题 就是不能飞太远 要不分不清楚头尾    看屏幕还不敢飞  今天出去练习的时候  发现一个问题  飞机悬停的时候就突然失去动力了(四个电机同时停 )  之前也因为失去动力炸过  焊点都检查了一遍  都用的直焊   不信邪 又飞起来一分钟不到又炸了,结果回到屋子里悬停了两三分钟 一点问题没有    很是纳闷 太热了?预报今天35度  感觉应该不至于吧 就悬停还过热? 其中一个电机因为炸过一次  转起来没有其他电机顺滑 (不是卡 是没有其他三个顺滑)
分线板其实是用透明绝缘胶带粘起来的。。。

楼主:
另外问一下 这个四轴没有锁尾么 怎么感觉左右有点飘呢

网友A:
穿越机虽小,但事儿一大堆,目测你的分电板与底板有接触,最好悬空且做好绝缘,电调在桨下边,过热问题基本排除,再好好检查一下,随着你飞行次数增多,你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网友:
你这种分电板配合碳板 很容易在高速震动中造成瞬时短路电调重启 自由落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虽小,但事儿一大堆,目测你的分电板与底板有接触,最好悬空且做好绝缘,电调在桨下边,过热问题基本排除, ...

分线板其实是用透明的绝缘胶带裹了的、、、是不是那个电机的问题、、

网友:
碳板导电,有锁尾,

网友B:
手感可以设置,软件里面可以设置  遥控器也可以设置,玩直升机这个应该会调吧,俯仰副翼都可以设置中立点的曲线

网友:
是不是失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感可以设置,软件里面可以设置  遥控器也可以设置,玩直升机这个应该会调吧,俯仰副翼都可以设置中立点的 ...

遥控器的话 切换档位的模式没找到 好像和电直 那种普通模式 3d模式那种不太一样? 目前还在摸索

楼主:
离我不到三米、、、虽然说用的是山寨接收 不过这个接收之前也飞过板机  没有失控过呀

网友:
这种突然失去动力要么是失控保护设置的停转..然后失控导致..要么就是电源线路有虚接 短路的问题...只能自己排查 顺便也看一下飞控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线板其实是用透明的绝缘胶带裹了的、、、是不是那个电机的问题、、

应该不是电机问题,四个电机同时失去动力概率很小

网友C:
四个电机都停转表明问题不是在某一个电机或电调上,而是在共同的部分,可以考虑的范围,电池、分电板、飞控、遥控
建议:换性能稳定的电池测试;分电板检查各焊点分线和与机架的绝缘;检查飞控的供电,分两种情况:电调供电和Ubec供电,最后都没发现原因只有重刷固件试试了。遥控需要检查通讯稳定性,有的遥控远了可以,近了反而有脱控的现象,还有飞控的
控保护设置了的话测试这个模式。

网友:
是不是线路与机身有接触

网友:
同14楼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电机都停转表明问题不是在某一个电机或电调上,而是在共同的部分,可以考虑的范围,电池、分电板、飞控 ...

谢谢你的解答,电池用的花牌的tx60 飞电直来着 控是14sg 这俩应该可以排除了  剩下的俩 我会好好排查的 只是纳闷在屋子里飞为什么会没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问一下 这个四轴没有锁尾么 怎么感觉左右有点飘呢

全手动模式下是没有锁尾的,自稳模式 yaw轴是axislock, 全手动则是rate,任何轴向的移动不会因油门回中而停止,必须反向调整,yaw轴也一样,你加了某一方向的旋转后摇杆回中飞机不会停止旋转,而是要反向调整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电池用的花牌的tx60 飞电直来着 控是14sg 这俩应该可以排除了  剩下的俩 我会好好排查的  ...

请问炸鸡地点是同一个地方吗,在屋里飞没问题只能推测另一个不太可能的可能性:炸鸡地点存在会影响到飞控及遥控的干扰源,比如说附近有大功率变压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线板其实是用透明的绝缘胶带裹了的、、、是不是那个电机的问题、、

因为没有视频,无法看到现场情况,再就是看了一下你的机身布局,发现接收天线和图传发射天线太近了,虽然2.4G与5.8G不同频,但是你仔细看看大家装机都是把图传和接收尽量离远放置,怀疑是室外你飞得比屋内要远,因为图传发射工作要产生一定的干扰,接收机信号质量不好导致失控保护,这时油门为0,所以4个电机都停转,在家里试距离肯定很近,所以没事儿,不妨把接收天线移到前上端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没有视频,无法看到现场情况,再就是看了一下你的机身布局,发现接收天线和图传发射天线太近了,虽 ...

你说的好像真的有道理额,这个天线是今天才装到后面的  之前是在左前方装的。。。。难道真这么邪乎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好像真的有道理额,这个天线是今天才装到后面的  之前是在左前方装的。。。。难道真这么邪乎

哈哈,赶快改回来,希望我的分析是正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好像真的有道理额,这个天线是今天才装到后面的  之前是在左前方装的。。。。难道真这么邪乎

小小穿越机,布局有讲究,只有设备安装、布置合理了,故障才会少,飞得才省心,另外图传发射和接收天线也换成蘑菇的吧,这样在有障碍物中飞行时图像接收效果又能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小穿越机,布局有讲究,只有设备安装、布置合理了,故障才会少,飞得才省心,另外图传发射和接收天线 ...

高手 前几天飞机就改好了 但是今天才有时间试飞  果然药到病除  天线在一起是会干扰的、、、、、另外我再想请教个问题  我用的14sg怎么在控里调手动模式下的手感呢  默认的太灵活   这个档位和电直的还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 前几天飞机就改好了 但是今天才有时间试飞  果然药到病除  天线在一起是会干扰的、、、、、另外我再 ...

哈哈,恭喜解决问题了,你的意思是想改控里的曲线参数,我不推荐这样做,我的控油门曲线等参数都没动,只改CC3D地面站里的PID值,这样做的好处是让你更了解CC3D并练习调参,最终调出满意的手感,而且也能增强你的操控能力,初期不熟练没有事儿,用第一档全自稳 巡航油门模式飞,你会发现比直机简单多了,之后再晋级成第二档半自稳可翻滚,最后用第三档RATE或ACRO+全手动飞,这时就和直机灵敏度很象了,是不是你开头就用全手动飞了?那可不是很灵活呗,各种模式都可以通过地面站调出适合你的手感,小穿越练的就是技术,你越飞越爱飞,越飞越熟练,最后你会彻底喜欢上小穿越机

网友D:
丢信号!! 我之前的有同样的情况出现,距离都不算远,四个电机同时停车。现在用天七的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了,你换控或接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丢信号!! 我之前的有同样的情况出现,距离都不算远,四个电机同时停车。现在用天七的没出现过这样的 ...

是接收机天线和图传天线在一起干扰到了好像  现在分开以后暂时还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