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机架问题

楼主(2015-07-27):
请问是260机架好还是280机架好??是折叠机架好还是固定机架好??谢谢~

网友:
280好,方便放设备,折叠的炸机容易打到设备,所以固定的好

网友A:
280无所谓方便携带的问题,还是固定的耐炸些

网友:
看个人喜欢

网友:
KL270,折叠不折叠都耐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0无所谓方便携带的问题,还是固定的耐炸些

飞控弯针的好安安装还是直针的好安逸?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控弯针的好安安装还是直针的好安逸?

要看你的具体安装位置和走线,不过CC3D可以不按箭头方向安装也能通过方位设置正常飞行,所以不是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安装位置和走线,不过CC3D可以不按箭头方向安装也能通过方位设置正常飞行,所以不是很严格。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的具体安装位置和走线,不过CC3D可以不按箭头方向安装也能通过方位设置正常飞行,所以不是很严格。 ...

一看就是这个飞机的老玩家~~可以加个qq学习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看就是这个飞机的老玩家~~可以加个qq学习一下吗?

24911986,验证码5imx,学习谈不上,大家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