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起飞失常

楼主(2015-07-27):
我的穿越起飞的时候四个电机转速总是不一样,要自己用遥控目视校准
怎么设置CC3D在水平的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一致?

补充视频 2015.8.3-14:30

网友A:
为什么要转速一致??
不一致是飞控为了让他水平进行运算以后调节的,,你非要转速一致是想干什么?

网友A:
CC3D本来就飘的,,既不带GPS也不带气压计,简单点说就是既不能定点也不能定高,只有陀螺仪保持水平。仅此而已

不飘才不正常。

网友B:
电机地面站调试的时候没有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本来就飘的,,既不带GPS也不带气压计,简单点说就是既不能定点也不能定高,只有陀螺仪保持水平。仅此 ...

主要是起飞的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刚飞起来就侧飞飞走了,基本的直上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地面站调试的时候没有做吗?

调试都做了,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起飞的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刚飞起来就侧飞飞走了,基本的直上都不行

本来就不能直上,,又不能定点的,,只要有风必然会飘,,即使没风也会飘。还有,起飞必须果断,如果慢悠悠的,肯定更飘,因为有地效。

不太确定你说的侧飞到底是否正常,你还是上视频吧。
这么说吧,如果机身侧飞飞走的时候是基本水平的,,那么就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靠你自己操作修正的。
如果侧飞飞走的速度非常快,明显看到机身是倾斜的,那么说明你的陀螺仪没有校准水平,请接上电脑重新校准陀螺仪。

你可以把桨取下来,通电然后接上调参软件,看看是否是水平的。

如果以上都是正常的,,往哪侧偏就检查那个电机,是否有短路情况。挨个查找原因。

网友:
你不会没有让飞机平行自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就不能直上,,又不能定点的,,只要有风必然会飘,,即使没风也会飘。还有,起飞必须果断,如果慢悠 ...

首先室内没风它还是飘
还有每次解锁都会重新水平校准
主要是机子放在地板上,推油门,四个电机转速差好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室内没风它还是飘
还有每次解锁都会重新水平校准
主要是机子放在地板上,推油门,四个电机转速差好 ...

你还是上视频吧,我认为你说的飘就是CC3D的正常反应,,,CC3D本来就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起飞的时候四个电机转速不一样,刚飞起来就侧飞飞走了,基本的直上都不行

楼主飘的故障去了吗?我也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飘的故障去了吗?我也飘!

没有,过两天上个视频

网友:
1、地面站设置电机最低转速重做一遍。
2、重新较准水平,注意较准时找四个相同高度的东西来,比如麻将,垫起四个机臂最末端电机那里,这样较准可以防止你的机架有变形的可能。
3、地面站把滤波率设置成0.15,有的飞控默认是0,起飞必飘,有的默认是0.1
4、给飞控加减震,震动也会导致飞机乱飘。
5、换新桨,炸过擦过的桨动平衡非常差,导致震动的罪魁祸首。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首先室内没风它还是飘
还有每次解锁都会重新水平校准
主要是机子放在地板上,推油门,四个电机转速差好 ...

在地面的转速不均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地面不平,地效等因素影响很多,要无风悬停时转速差别通常会很细微,才是正常的。建议:
1.确保地面站软件里的电机怠速和加速度计都已校准,Attitude选项里的滤波设置为0.1-0.15

2.确保飞控安装方位角是90°的整数倍,以U口朝向来说,要是朝着正前,正后方,正左,正右中的一个,不要有角度偏差量;还有飞机重心不要偏离太大
3.检查电机状况是否良好,性能变差的电机无法做出飞控信号驱动它应作出的响应,办法有:a.对换法,如果往右飘,对换右前和左下的电机,漂移方向反向,无疑是电机问题;b实测法,将四轴拿在手中接近水平,解锁轻推油门,然后向各个方向倾斜四轴,这是它会产生抗拒的力度,哪个方向力度变差,不足,就查对应的电机,这办法一查一个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地面的转速不均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地面不平,地效等因素影响很多,要无风悬停时转速差别通常会很细微, ...

楼上介绍的够详细…不过都试过了!还有一个问题我补充一下,飘跟你的架子有很大关系,有的不是正X的架子!我现在只差换架子了…

网友E:
可能电调缺相了,电机震动,难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电调缺相了,电机震动,难启动

会有可能吧,启动的时候电机会一卡一卡地,就是在最低油门,再大一些油门就会开始转

网友F:
买个100多的x6飞控,那有这么多麻烦事。

网友:
我的250也是一直飘。一瓢我就急,一急就降油门,一降油门必炸鸡。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转速一致??
不一致是飞控为了让他水平进行运算以后调节的,,你非要转速一致是想干什么?

主要是我设置解锁时重新校准水平,起飞的时候转速不一致他就会侧翻,翻到不知道哪里去,连基本的较为平稳的起飞都不行

网友G:
楼主比较个性  这个机架倒着用  好使?

网友H:
是不是电调进角设置太大了?低KV的电机,如果电调用高进角,启动的时候就是会像视频中那样抖,不转

网友:
油门校准

网友:
电调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电调进角设置太大了?低KV的电机,如果电调用高进角,启动的时候就是会像视频中那样抖,不转

我把电调全部重新调过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比较个性  这个机架倒着用  好使?

主要是这样比较踏实,感觉上,而且想把电池内置
以后上FPV再重新调过位置吧

网友I:
楼主我明白你的心情。转速不一致。对于新手多半是1  水平没校准好。2    4个电调的行程没校准好。解决办法每个电调校准一次。希望能帮到你。我现在飞250能定点悬停。起飞的时候桨转速也不是很一致。果断加点油门就垂直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明白你的心情。转速不一致。对于新手多半是1  水平没校准好。2    4个电调的行程没校准好。解决办法 ...

好的,我把四个电机全都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过,设置成高进角就不会那么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电调进角设置太大了?低KV的电机,如果电调用高进角,启动的时候就是会像视频中那样抖,不转

是高KV的电机,KV2300,用高进角才行吧

网友:
玩穿越玩出幻觉。见洞就想钻。有木有。。。

网友:
手动模式比自稳模式抗风。但是人精神要集中。稍微没控制好就坠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