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穿越机要弄两个摄像头

楼主(2015-07-27):
一个摄像头FPV一个摄像头录制,这是我最初的想法。但是后来发现808和runcam都可以边录边fpv为什么还是很多人用两个,这不是增加重量和耗电吗
求解答
图图镇楼

网友:
808有延时

网友:
既然一楼已经说清楚我就不多嘴了,因为808有延迟,数字转模拟需要时间。

网友:
而且你也不是每次飞都录像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fpv头飞,重量更轻。偶尔录像的时候才装上runcam

网友A:
这泳池吓人。。。。

网友:
我是看景的

网友:
延时~~~等你看见图像接近到障碍物的时候实际已经撞上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泳池吓人。。。。

这个记得是新加坡金沙酒店上的泳池·············

网友:
@lsa2449619       不一定要装两个摄像头,我在自己的飞翼上,之安装了一个狗3,狗3录制的视频没有字母叠加的,而经过OSD是有字母叠加,经过图传接收机呈现在显示器上(有字幕叠加)你也可以买个 AV信号转WIFI发射器  接在图传接收机的视频信号线上,用魔术贴,粘在显示器背面  将AV信号转化为WIFI信号,手机下载APP即可使用,搜索 WIFI AVIN  安装下载 手机也可录制  拍照    好友手机安装也可录取视屏 ,况且一个DVR要300元,半个手掌那么大  录与不录有不靠谱,这个AV信号转WIFI 才189元很划算 ,飞机不用安装两个摄像头,以免增加重量,

网友:
我是来看妹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记得是新加坡金沙酒店上的泳池·············

反正记得是新加坡的。。。。感觉怕怕的

网友:
楼主已经哭晕在厕所。。。你们太坏了

网友:
wifi转换器也有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