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乐迪AT9遥控重心平衡调节器

楼主(2015-07-27):
装了屏幕之后,乐迪At9遥控器平衡,由于挂绳的勾有一定的厚度,淘宝好多通用的重心调节器都用不了。

跪求一款适用的

网友:
买回来自己加工啊。。我用futaba款的 很好用

网友:
为什么不自己做一款、很容易做的用2-3mm的铝板弄一节下来
弄成L型的、然后打孔就好了

网友A(2015-11-13):
我的已装上完美!  用锉把调节器的槽搞宽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已装上完美!  用锉把调节器的槽搞宽点就行了!

你的遥控器上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