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在youku看到一个华科尔250的实飞视频

楼主(2015-07-27):
我怎么感觉这是在黑华科尔呢

?from=s1.8-1-1.2
?from=s1.8-1-1.2

网友:
看性能一般啊。。

网友:
性能一般

网友A:
  LZ 居然找了我的视频。

  我可没有黑华xxx   要黑得话我会把问题说的一清二楚。  只是太久没飞了生疏
想知道性能可以私信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居然找了我的视频。

  我可没有黑华xxx   要黑得话我会把问题说的一清二楚。  只是太久没飞了 ...

说的是震动,据说华科尔不能调参,满以为他会把pid调好再卖,抖成这样买家要还不能改,那就废柴了

网友B:
画面抖动严重啊~~~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是震动,据说华科尔不能调参,满以为他会把pid调好再卖,抖成这样买家要还不能改,那就废柴了

不仅仅是震动的问题,  还有自锁很紧 桨取不下来。    图传干扰较大

桨也贵。  油门保持线性不行 老掉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面抖动严重啊~~~为什么呢

画面抖动是用的扎带扎上面, 有减震球 但是扎带扎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仅仅是震动的问题,  还有自锁很紧 桨取不下来。    图传干扰较大

桨也贵。  油门保持线性不行 老掉 ...

摘桨,用胶带把电机转子和不转的地方缠一圈,就可以顺利转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摘桨,用胶带把电机转子和不转的地方缠一圈,就可以顺利转下来了

看来没有宣传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