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选择和电池处理

楼主(2015-07-27):
废旧电池是如何处理的,用什么充电器能冲多组1s,最好也能充6s锂电

网友A:
1s?B3最次也是2S起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B3最次也是2S起步

分线头分成几个1s冲的,这样对电池有没有损伤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线头分成几个1s冲的,这样对电池有没有损伤

2s的是三个针 1s的是两个针

网友:
买个B6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