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FA的H4 680的GPS位置怎么测?我用的是NAZA LITE

楼主(2015-07-27):
求教UFA的H4 680的GPS位置怎么测?我用的是NAZA LITE

楼主:
什么Z轴,XY轴  完全看不懂

网友A:
机架重心 算起来,前后是+-X,左右是+-Y ,上下是+-z 还不懂请看调参软件里面又详细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架重心 算起来,前后是+-X,左右是+-Y ,上下是+-z 还不懂请看调参软件里面又详细介绍

还是不懂

楼主:
哎呀最后一步,谁帮帮我啊

网友:
没看明白。。你可以尝试说的再详细一些

网友:
量GPS是重心到GPS的位置
GPS偏哪边数据就是正数负数的区别红色X对应的是GPS的正前方、绿色X对应的是GPS的正后方
红色Y对应的是GPS的右方、绿色Y对应的是GPS的左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