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 A10-3H俯仰出问题 不受控 前后抖动

楼主(2015-07-27):
我的X-CAM A10-3H俯仰出问题 不受控 前后抖动 请问如何调

网友A:
检查舵机哦!

网友:
可能是重心的问题,你试试在不通电的情况下摆正相机,撒手会不会向某个方向歪,要是是的话是不是没装电池或者能微调俯仰位置的螺丝松了?就是你离相机最近的那个控制俯仰的电机,上面有2颗螺丝,把相机拆下来就能看见,正常应该是在中间左右的

楼主:
现在已经好使了 通电大概5-6次又好事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