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飞机怎么保养?你会吗?

楼主(2015-07-27):
除了苦练飞行技能之外,你还需要做航模飞机的定期检查和维护保养!
  定期检查
  定期做好模型飞机各个部件的检查,使飞行更加安全可靠、减少“炸”机概率,对模型飞机结构的检查主要有一下几个方面:
  1、机体、机翼和水平尾翼的连接是否紧密
 舵面铰链、摇臂连杆、舵角和起落架是否能正常工作
  模型飞机在长期飞行过程中,由于飞行载荷大、飞行震动强,因此部件间一些用于粘接的胶质部分易氧化并出现皴裂情况。这些问题会严重危及飞行安全,造成坠机事故。
  2.检查模型飞机的动力部分
模型飞机的动力可分为油动和电动
  若模型采用油动动力,要对发动机零部件进行定期保养和更换;若采用电动动力,则须定期检查电机轴承和运转部件间隙,并在必要时为电机除尘、更换润滑脂。
  接收机中的电池须定期充放电,长期不用时则须正确存储。为电机提供能源的动力电池,长期不用时可在常温环境下存储(单片锂聚合物电池的存储电压为3.83V),以延长其使用寿命。
  3.检查模型飞机的电子设备
 对电子设备的检查,可从舵机着手
  舵机是控制模型飞机飞行舵面的重要零件,一旦出现“扫齿”问题很容易“摔”机。经历了一定数量的飞行起落后,要及时清洗并检查舵机内部齿轮的情况,如果发现“扫齿”的齿轮,必须及时更换。
  油动模型飞机震动大,还需定期更换舵机齿轮和润滑脂,或直接更换新舵机。另外,要检查从舵机上接出的延长线及各个接头处的插头,最好能做到定期更换。这是因为插头长期保留在空气中,容易被氧化,从而导致电子设备接触不良,引起坠机事故。
  4.检查模型飞机的控制系统
 模型飞机的飞行控制系统包括遥控器和接收机
  在平时的检查和维护中,模友都会注意擦拭和保养模型,却经常忽略遥控器的维护和清理。
  由于长期处于室外飞行,遥控器的摇杆部位很容易进入灰尘,或者产生磨损,因此要轻拿轻放、经常擦拭。目前模型飞机上用得最多的是2.4G接收设备,检查时要着重观察接收机上的天线有无断裂,并定期按照遥控器说明书进行地面拉距测试。
  维护保养
  众所周知,汽车需要按照行驶公里数进行维护保养,如果不进行保养维护就会影响汽车的性能,甚至对汽车造成损伤,造成把你仍在半路上的风险。
  航模飞机也是一样,外场飞行结束后,你有维护和保养吗?
1、模型飞机放置
  尽量将模型飞机置于干燥环境中,最好将其放在水平托架上,或在机体内部放一些成品干燥剂。干燥的外部环境可以保证模型飞机不会因长时间放置产生变形。

2、飞行后的养护
  每次飞行结束,操纵者都应对模型飞机做保养擦拭。如果是电动模型飞机,可选用质地柔软的除尘毛巾擦拭浮灰。
如果是油动模型飞机,则应先用浓度较高的酒精喷涂在机体表面稀释油污,然后用除尘毛巾反复多次擦拭干净。如不及时清理模型飞机表面的油污,很容易造成机体的腐蚀。
3、定期涂蜡保护
  由于目前市面上可以购得的F3A模型飞机套材,其表面涂装均采用了喷漆工艺,因此需要做定期涂蜡保护。
  机体表面的定期涂蜡养护,不仅可使模型飞机更加光洁靓丽,还可在其上形成一层保护膜,隔绝保护涂装漆面。
  总之
  作为一个合格的航模人不仅要精准掌握飞行动作,还应严格做好日常保养检查工作,要做到对自己的模型飞机各部分健康指数心中有数,切忌让其带着问题起飞。
  其次,平时在外场训练前后,也要需注意模型飞机的日常保养。